电路测试问题

楼主(2021-01-21):
电路测试中发现,输入信号的频率较低或者较高时,增益反而会上升,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各个电容的作用,在电路中有的在低通丶有的在高通,不平坦代表电容丶电阻参数配的不好。

网友:
正常情况下它应该的在低频和高频时增益是衰减的,可这个电路却是增益上升,搞不通错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