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PCB工艺边定位孔制作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1-01-21):
求解:PCB工艺边定位孔制作标准是什么?

网友:
有的供拼板工艺边定位孔很大,基本上同工艺边宽差不多大,容易断工艺边,特别是加在悬空位。

网友:
    加工艺边的目的是固定板子方便PCB成形定位及贴片厂机器贴片时用,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加工艺边更省钱,但没办法,要大规模生产就得用机器,用机器生产就得符合一定的标准。

网友:
    工艺边常规一般是5mm宽度,定位孔是2mm的直径 光学定位点一般是1mm直径表贴焊盘。如您要3mm或4mm定位孔麻烦加宽工艺边,要考虑加完孔后是否有悬空位避免断工艺边。

网友:
    如孔一定要那么大,那么建议工艺边改宽8mm以上才能避免断工艺边。

网友:
    一般PCB的工艺边定位孔加在邮票孔连接位附近,大小大约为两毫米直径的圆,一般加四个,且不要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