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才能批量添加封装到PCB板上?有什么办法

楼主(2021-01-21):
谁知道怎么才能批量添加封装到PCB板上?有什么办法

网友:
首先,在导完网表后,可点击Place-Quickplce…选项,然后在弹出的选项里按图示参数勾选,选好后可点击Place即可将原理图中指定好的器件批量添加到PCB中

网友:
    选择Placement List选项,在对话框中选择Package symbols,然后选择需要添加到PCB中的器件封装,点击后将器件放置到PCB中合适的位置,放置完毕后点击OK,完成操作,一定要点击OK,如果没点击,那放置的器件会被取消

网友:
    一定要点击OK,如果没点击,那放置的器件会被取消
这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