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表面贴装技术介绍(一)

楼主(2021-01-21):
(图片)

网友:
    SMT就是使用一定工具将无引脚的表面贴装元器件放置到经过印刷焊膏或经过点胶的PCB焊盘上,然后经过波峰焊或回流焊,使元器件和电路板建立良好的机械和电气连接

网友:
    SMT表面贴装技术介绍,都可以写成PPT了,等楼主的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