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布线

楼主(2021-01-21):
就是元器件布好之后,布线的时候就按那个网络线布线就可以了,还是必须和原理图的一致

网友:
这个不一定非要和原理图一致吧!我觉得,灵活一点,情况不一样,可能会改动什么的。楼主觉得呢?

网友:
    两者能有不一样吗??

网友:
    像IC附件的小元件在布局布线时就要按原理图一样靠近,所有原理是个参考

网友:
    连上就能用。。。。怕毛线

网友:
    两者有啥不一样

网友:
    不一定要和原理图的功能一样。要看电路的功能。最好和原理图设计者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