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1-01-21):
用8825作为电机驱动芯片,驱动步进电机,电机能转动,但是会发出很大的噪声而且电机抖动厉害,这是原理图,有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如果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电机应该没有问题,测量一下输出是否缺步或者电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电压的问题

电机本身没有问题,在别的驱动上试过没问题,是说电机两端的电压不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