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得方波做激励 ,为什么电压会抬高?不解

楼主(2021-01-21):
    我用四电极电导率传感器放溶液里测量,正负两端接示波器得方波产生接口和地  然后测得发现示波器得方波产生接口产生得方波向上偏移了为0.5-4.5 而断开传感器或传感器不放水钟示波器产生得方波正常为0-4V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得呢?

网友A:
    那也就是整理抬高了0.5V,得看你传感器里面的电路了

网友:
    放到水里,水是导体了啊,跟示波器的输出端关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就是整理抬高了0.5V,得看你传感器里面的电路了

    一般是什么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