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坛友,电流采样过流保护电路中这两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2021-01-21):
如图所示,LM393的输出经过二极管VD106和VD107进入DSP,那么这两个二极管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钳位电路   也就是将IO口的电压控制在0-3.3V

网友:
当K点小于0V时   107导通   将其拉到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位电路   也就是将IO口的电压控制在0-3.3V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将IO口的电压控制在0-3.3V。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