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之路_基于or1200最小sopc系统搭建(一)--搭建及仿真(DE2,DE2-70)

楼主(2021-01-21):
    最近在弄openrisc,之前有人在弄,所以转载如下:

    做一个or1200的最小系统,or1200+wishbone+ram+gpio,在DE2平台上实现读取SW的值然后再LEDR上显示出来的简单程序。我将记录一些主要的步骤。

    在opencores上下载源码or1200-rel1.tar.bz2,wb_conmax_latest.tar.gz, gpio_latest.tar.gz解压出源码到 or1200 , wb_conmax , gpio 目录下。

    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onchip-memory和为系统提供时钟的PLL,用altera的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工具生成。

Ram的生成参考(原创)Altera 1-port ram 的wishbone slave接口写法和wishbone master BFM验证一文,在本文中,用ram0.mif文件初始化(以下会介绍生成方法)。

Pll的配置如下

    Inclk0 50M

Clk c0: output clock freq uency: 25MHz, Clock phase shift 0.00 ns, Clock duty cycle %:50

为or1200提供时钟

Clk c1: output clock frequency: 10MHz, Clock phase shift 0.00 ns, Clock duty cycle %:50

生成的目录结构

    /or1200_sopc

                  /or1200

                  /wb_conmax

                  /gpio

                  /ram

              /pll

建一个sopc的顶层文件,把上述源码连接起来,相当一SOPC Builder的所作的工作,现在靠自己动手做了。编写or1200_sys.v文件

    module or1200_sys(

    input clk_i,

    input rst_n,

    // buttons

    input [15:0] SW,

        // segments

        output [31:0] LEDR

);

wire rst = ~rst_n;

       // **************************************************

           // Wires from OR1200 Inst Master to Conmax m0

       // **************************************************

           wire wire_iwb_ack_i;

           wire wire_iwb_cyc_o;

           wire wire_iwb_stb_o;

           wire [31:0] wire_iwb_data_i;

           wire [31:0] wire_iwb_data_o;

           wire [31:0] wire_iwb_addr_o;

       wire [3:0] wire_iwb_sel_o;

       wire wire_iwb_we_o;

       wire wire_iwb_err_i;

           wire wire_iwb_rty_i;

           // **************************************************

           // Wires from OR1200 Data Master to Conmax m1

       // **************************************************

           wire wire_dwb_ack_i;

           wire wire_dwb_cyc_o;

       wire wire_dwb_stb_o;

           wire [31:0] wire_dwb_data_i;

           wire [31:0] wire_dwb_data_o;

       wire [31:0] wire_dwb_addr_o;

           wire [3:0] wire_dwb_sel_o;

           wire wire_dwb_we_o;

           wire wire_dwb_err_i;

           wire wire_dwb_rty_i;

       // **************************************************

           // Wires from Conmax s0 to onchip_ram0

           // **************************************************

           wire wire_ram0_ack_o;

           wire wire_ram0_cyc_i;

       wire wire_ram0_stb_i;

       wire [31:0] wire_ram0_data_i;

           wire [31:0] wire_ram0_data_o;

           wire [31:0] wire_ram0_addr_i;

       wire [3:0] wire_ram0_sel_i;

           wire wire_ram0_we_i;

           // **************************************************

           // Wires from Conmax s15 to GPIO

           // **************************************************

       wire wire_gpio_ack_o;

           wire wire_gpio_cyc_i;

       wire wire_gpio_stb_i;

           wire [31:0] wire_gpio_data_i;

       wire [31:0] wire_gpio_data_o;

       wire [31:0] wire_gpio_addr_i;

       wire [3:0] wire_gpio_sel_i;

           wire wire_gpio_we_i;

       wire wire_gpio_err_o;

           wire wire_gpio_interrupt;

    or1200_top u_or1200(

  // System

      .clk_i(clk_i),

  .rst_i(rst),

  .pic_ints_i({18'b0,wire_gpio_interrupt,wire_uart_interrupt}),

  .clmode_i(2'b00),

      // Instruction WISHBONE INTERFACE

  .iwb_clk_i(clk_i),

      .iwb_rst_i(rst),

  .iwb_ack_i(wire_iwb_ack_i),

  .iwb_err_i(wire_iwb_err_i),

  .iwb_rty_i(wire_iwb_rty_i),

      .iwb_dat_i(wire_iwb_data_i),

      .iwb_cyc_o(wire_iwb_cyc_o),

      .iwb_adr_o(wire_iwb_addr_o),

  .iwb_stb_o(wire_iwb_stb_o),

      .iwb_we_o(wire_iwb_we_o),

  .iwb_sel_o(wire_iwb_sel_o),

      .iwb_dat_o(wire_iwb_data_o),

    `ifdef OR1200_WB_CAB

  .iwb_cab_o(),

    `endif

    //`ifdef OR1200_WB_B3

//  iwb_cti_o(),

    //  iwb_bte_o(),

//`endif

      // Data WISHBONE INTERFACE

  .dwb_clk_i(clk_i),

      .dwb_rst_i(rst),

      .dwb_ack_i(wire_dwb_ack_i),

  .dwb_err_i(wire_dwb_err_i),

      .dwb_rty_i(wire_dwb_rty_i),

  .dwb_dat_i(wire_dwb_data_i),

  .dwb_cyc_o(wire_dwb_cyc_o),

      .dwb_adr_o(wire_dwb_addr_o),

      .dwb_stb_o(wire_dwb_stb_o),

  .dwb_we_o(wire_dwb_we_o),

      .dwb_sel_o(wire_dwb_sel_o),

      .dwb_dat_o(wire_dwb_data_o),

    `ifdef OR1200_WB_CAB

  .dwb_cab_o(),

    `endif

//`ifdef OR1200_WB_B3

//  dwb_cti_o(),

    //  dwb_bte_o(),

//`endif

  // External Debug Interface

  .dbg_stall_i(1'b0),

  .dbg_ewt_i(1'b0),

  .dbg_lss_o(),

  .dbg_is_o(),

      .dbg_wp_o(),

      .dbg_bp_o(),

      .dbg_stb_i(1'b0),

      .dbg_we_i(1'b0),

      .dbg_adr_i(0),

  .dbg_dat_i(0),

  .dbg_dat_o(),

      .dbg_ack_o(),

    //`ifdef OR1200_BIST

    //  // RAM BIST

//  mbist_si_i(),

    //  mbist_so_o(),

//  mbist_ctrl_i(),

//`endif

      // Power Management

      .pm_cpustall_i(0),

  .pm_clksd_o(),

  .pm_dc_gate_o(),

  .pm_ic_gate_o(),

      .pm_dmmu_gate_o(),

  .pm_immu_gate_o(),

      .pm_tt_gate_o(),

  .pm_cpu_gate_o(),

      .pm_wakeup_o(),

  .pm_lvolt_o()

    );

    wb_conmax_top u_wb(

      .clk_i(clk_i),

      .rst_i(rst),

  // Master 0 Interface

  .m0_data_i(wire_iwb_data_o),

      .m0_data_o(wire_iwb_data_i),

  .m0_addr_i(wire_iwb_addr_o),

  .m0_sel_i(wire_iwb_sel_o),

  .m0_we_i(wire_iwb_we_o),

  .m0_cyc_i(wire_iwb_cyc_o),

      .m0_stb_i(wire_iwb_stb_o),

  .m0_ack_o(wire_iwb_ack_i),

  .m0_err_o(wire_iwb_err_i),

  .m0_rty_o(wire_iwb_rty_i),

    //  .m0_cab_i(),

      // Master 1 Interface

  .m1_data_i(wire_dwb_data_o),

  .m1_data_o(wire_dwb_data_i),

  .m1_addr_i(wire_dwb_addr_o),

      .m1_sel_i(wire_dwb_sel_o),

      .m1_we_i(wire_dwb_we_o),

      .m1_cyc_i(wire_dwb_cyc_o),

      .m1_stb_i(wire_dwb_stb_o),

      .m1_ack_o(wire_dwb_ack_i),

      .m1_err_o(wire_dwb_err_i),

      .m1_rty_o(wire_dwb_rty_i),

//  .m0_cab_i(),

      // Slave 0 Interface

  .s0_data_i(wire_ram0_data_o),

  .s0_data_o(wire_ram0_data_i),

      .s0_addr_o(wire_ram0_addr_i),

      .s0_sel_o(wire_ram0_sel_i),

  .s0_we_o(wire_ram0_we_i),

  .s0_cyc_o(wire_ram0_cyc_i),

  .s0_stb_o(wire_ram0_stb_i),

      .s0_ack_i(wire_ram0_ack_o),

      .s0_err_i(0),

      .s0_rty_i(0),

  //.s0_cab_o(),

  // Slave 2 Interface

      .s1_data_i(wire_gpio_data_o),

      .s1_data_o(wire_gpio_data_i),

  .s1_addr_o(wire_gpio_addr_i),

  .s1_sel_o(wire_gpio_sel_i),

  .s1_we_o(wire_gpio_we_i),

  .s1_cyc_o(wire_gpio_cyc_i),

  .s1_stb_o(wire_gpio_stb_i),

      .s1_ack_i(wire_gpio_ack_o),

      .s1_err_i(wire_gpio_err_o),

  .s1_rty_i(0)//,

      //.s1_cab_o(),

  );

ram0_top u_ram0(

        .clk_i(clk_i),

        .rst_i(rst),

    .wb_stb_i(wire_ram0_stb_i),

        .wb_cyc_i(wire_ram0_cyc_i),

    .wb_ack_o(wire_ram0_ack_o),

    .wb_addr_i(wire_ram0_addr_i),

    .wb_sel_i(wire_ram0_sel_i),

        .wb_we_i(wire_ram0_we_i),

    .wb_data_i(wire_ram0_data_i),

        .wb_data_o(wire_ram0_data_o)

      );

gpio_top u_gpio(

       // WISHBONE Interface

       .wb_clk_i(clk_i),

       .wb_rst_i(rst),

           .wb_cyc_i(wire_gpio_cyc_i),

           .wb_adr_i(wire_gpio_addr_i),

           .wb_dat_i(wire_gpio_data_i),

       .wb_sel_i(wire_gpio_sel_i),

           .wb_we_i(wire_gpio_we_i),

       .wb_stb_i(wire_gpio_stb_i),

       .wb_dat_o(wire_gpio_data_o),

       .wb_ack_o(wire_gpio_ack_o),

           .wb_err_o(wire_gpio_err_o),

       .wb_inta_o(wire_gpio_interrupt),

    //`ifdef GPIO_AUX_IMPLEMENT

//     // Auxiliary inputs interface

//     .aux_i(),

    //`endif //  GPIO_AUX_IMPLEMENT

       // External GPIO Interface

           .ext_pad_i({16'b0,SW}),

       .ext_pad_o(LEDR),

       .ext_padoe_o()//,

//`ifdef GPIO_CLKPAD

//  .clk_pad_i()

    //`endif

);

endmodule

构建顶层模块or1200_sopc.v

//small sopc with openrisc

//`include "or1200_defines.v"

    module or1200_sopc

       (

                       Clock Input

               CLOCK_27,                              //     On Board 27 MHz

                   CLOCK_50,                               //      On Board 50 MHz

                   Push Button

                   KEY,                                      //      Pushbutton[3:0]

                   DPDT Switch

               SW,                                      //      Toggle Switch[17:0]

                           LED

                   LEDR//,                                  //      LED Red[17:0]

       );

           Clock Input

    input                  CLOCK_27;                       //      On Board 27 MHz

input                  CLOCK_50;                       //      On Board 50 MHz

       Push Button

    input  [3:0]   KEY;                                    //      Pushbutton[3:0]

           DPDT Switch

input  [17:0]  SW;                                     //      Toggle Switch[17:0]

   LED

    output [17:0]  LEDR;                                 //      LED Red[17:0]

    wire CPU_RESET;

wire clk_25,clk_10;

    Reset_Delay    delay1 (.iRST(KEY[0]),.iCLK(CLOCK_50),.oRESET(CPU_RESET));

    cpu_pll pll0 (.inclk0(CLOCK_50),.c0(clk_25),.c1(clk_10));

or1200_sys or1200(

        .clk_i(clk_25),

    .rst_n(CPU_RESET),

    // buttons

    .SW(SW[15:0]),

    // segments

        .LEDR(LEDR[17:0])

    );

    endmodule

    其中的Reset_Delay模块如下,产生复位信号。

    module  Reset_Delay(iRST,iCLK,oRESET);

input           iCLK;

    input           iRST;

output reg      oRESET;

reg     [23:0] Cont;

always@(posedge iCLK or negedge iRST)

begin

            if(!iRST)

            begin

                oRESET  <=      1'b0;

                Cont    <=      24'h0000000;

            end

            else

            begin

                if(Cont!=24'hFFFFFF)

                    begin

                            Cont    <=      Cont+1;

                            oRESET  <=      1'b0;

                    end

                    else

                    oRESET  <=      1'b1;

        end

end

endmodule

关于or1200_define的配置,参考工程orpXL所写。

      or1200_defines.v:

              Line 263: Comment out "`define OR1200_ASIC"

          Line 326: Enable comment "`define OR1200_ALTERA_LPM"

              Line 577: Comment out "`define OR1200_CLKDIV_2_SUPPORTED"

      or1200_spram_2048x32.v

          Line 591: Comment out "lpm_ram_dq_component.lpm_outdata = "UNREGISTERED","

          Other files from opencores.org are remained without change.

    下面在modelsim中先做仿真。

从C:\altera\90\quartus\eda\sim_lib目录(参考)下拷贝altera_mf.v和220model.v文件到顶层or1200_sopc目录下

    编写or1200_sopc_tb.v测试文件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or1200_sopc_tb();

       reg     CLOCK_50;

       reg     CLOCK_27;

       reg     [3:0]   KEY;

       reg     [17:0]  SW;

           wire    [17:0]  LEDR;

           initial begin

               CLOCK_50 = 1'b0;

                   forever #10 CLOCK_50 = ~CLOCK_50;

           end

       initial begin

               KEY[0] = 1'b0;

                   #50 KEY[0]= 1'b1;

       end

           initial begin

                   SW = 18'h1234;

           end

       or1200_sopc     or1200_sopc_inst

           (

                       Clock Input

               .CLOCK_27(CLOCK_27),                       //      On Board 27 MHz

                   .CLOCK_50(CLOCK_50),                       //      On Board 50 MHz

                       Push Button

                   .KEY(KEY),                                     //      Pushbutton[3:0]

                       DPDT Switch

                   .SW(SW),                                      //      Toggle Switch[17:0]

                       LED

               .LEDR(LEDR)//,                                //      LED Red[17:0]

           );

endmodule

    最终的目录结构

/or1200_sopc

      /or1200

  /wb_conmax

  /gpio

  /ram

  /pll

r1200_sopc.v

      or1200_sys.v

r1200_sopc_tb.v

      Reset_Delay.v

      altera_mf.v

      220model.v

    编写vlog参数文件vlog.args文件

+libext+.v

    -vlog01compat

+acc

-y ./pll

-y ./ram

-y ./or1200

-y ./gpio

-y ./wb_conmax

    -v altera_mf.v

-v 220model.v

-work ./work

//

// Test bench files

//

or1200_sopc_tb.v

//

    // RTL files (gpio)

    //

+incdir+./gpio

./gpio/gpio_top.v

    ./gpio/gpio_defines.v

//

// RTL files (top)

//

    +incdir+../rtl

./or1200_sys.v

./or1200_sopc.v

    ./pll/cpu_pll.v

./Reset_Delay.v

    //

// wb_conmax

    //

    +incdir+./wb_conmax

./wb_conmax/wb_conmax_arb.v

./wb_conmax/wb_conmax_defines.v

./wb_conmax/wb_conmax_master_if.v

./wb_conmax/wb_conmax_msel.v

./wb_conmax/wb_conmax_pri_dec.v

    ./wb_conmax/wb_conmax_pri_enc.v

./wb_conmax/wb_conmax_rf.v

./wb_conmax/wb_conmax_slave_if.v

./wb_conmax/wb_conmax_top.v

    //

    // RTL files (or1200)

    //

    +incdir+./or1200

./or1200/or1200_defines.v

./or1200/or1200_iwb_biu.v

    ./or1200/or1200_wb_biu.v

./or1200/or1200_ctrl.v

    ./or1200/or1200_cpu.v

./or1200/or1200_rf.v

    ./or1200/or1200_rfram_generic.v

./or1200/or1200_alu.v

./or1200/or1200_lsu.v

./or1200/or1200_operandmuxes.v

./or1200/or1200_wbmux.v

./or1200/or1200_genpc.v

./or1200/or1200_if.v

./or1200/or1200_freeze.v

    ./or1200/or1200_sprs.v

./or1200/or1200_top.v

./or1200/or1200_pic.v

    ./or1200/or1200_pm.v

    ./or1200/or1200_tt.v

./or1200/or1200_except.v

./or1200/or1200_dc_top.v

./or1200/or1200_dc_fsm.v

./or1200/or1200_reg2mem.v

./or1200/or1200_mem2reg.v

    ./or1200/or1200_dc_tag.v

./or1200/or1200_dc_ram.v

./or1200/or1200_ic_top.v

    ./or1200/or1200_ic_fsm.v

    ./or1200/or1200_ic_tag.v

./or1200/or1200_ic_ram.v

    ./or1200/or1200_immu_top.v

./or1200/or1200_immu_tlb.v

./or1200/or1200_dmmu_top.v

    ./or1200/or1200_dmmu_tlb.v

./or1200/or1200_amultp2_32x32.v

    ./or1200/or1200_gmultp2_32x32.v

./or1200/or1200_cfgr.v

./or1200/or1200_du.v

    ./or1200/or1200_sb.v

./or1200/or1200_sb_fifo.v

    ./or1200/or1200_mult_mac.v

./or1200/or1200_qmem_top.v

./or1200/or1200_dpram_32x32.v

./or1200/or1200_spram_2048x32.v

./or1200/or1200_spram_2048x32_bw.v

./or1200/or1200_spram_2048x8.v

./or1200/or1200_spram_512x20.v

./or1200/or1200_spram_256x21.v

    ./or1200/or1200_spram_1024x8.v

./or1200/or1200_spram_1024x32.v

    ./or1200/or1200_spram_1024x32_bw.v

./or1200/or1200_spram_64x14.v

./or1200/or1200_spram_64x22.v

./or1200/or1200_spram_64x24.v

    ./or1200/or1200_xcv_ram32x8d.v

//

    // Library files

    //

    //altera_mf.v

    编写.do脚本文件

    vlib ./work

    vlog -f ./vlog.args

    vsim -novopt   work.or1200_sopc_tb  -pli

add wave -radix hex /*

add wave -radix hex /or1200_sopc_tb/or1200_sopc_inst/or1200/*

    run 20000ns

    可先编译硬件vlog直至没有错误。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ALTERA vlog 6.4a Compiler 2008.08 Oct 22 2008

-- Compiling module or1200_sopc_tb

… …

Top level modules:

                  or1200_sopc_tb

                  or1200_immu_tlb

              or1200_dmmu_tlb

              or1200_sb_fifo

                  or1200_dpram_32x32

              or1200_spram_2048x32_bw

                  or1200_spram_2048x8

              or1200_spram_512x20

              or1200_spram_256x21

              or1200_spram_1024x8

              or1200_spram_1024x32

                  or1200_spram_1024x32_bw

    下面开始配置软件环境了

    首先解决工具链问题

参考网页http://opencores.org/openrisc,gnu_toolchain获得,本文中采用预先编译好的工具链OpenRISC toolchain including GCC-4.2.2 with uClibc-0.9.29, GDB-6.8 and or1ksim-0.3.0, compiled under Ubuntu x86/i686 (32-bit)

    $ wget c@195.67.9.12/toolchain/or32-elf-linux-x86.tar.bz2" target="_blank">ftp://ocuserc@195.67.9.12/toolchain/or32-elf-linux-x86.tar.bz2

解压

    $ tar jxf or32-elf-linux-x86.tar.bz2

解压会产生一个新的目录,or32-elf/ 导出文件路径,把以下这句命令添加到~/.bashrc文件中

    export PATH=$PATH:/opt/or32-elf/bin

测试以下,输入or32-elf-,按两下tab键

    $ or32-elf-

or32-elf-addr2line  or32-elf-gcov       or32-elf-objdump

    or32-elf-ar         or32-elf-gdb        or32-elf-profile

or32-elf-as         or32-elf-gdbtui     or32-elf-ranlib

    or32-elf-c++filt    or32-elf-gprof      or32-elf-readelf

    or32-elf-cpp        or32-elf-ld         or32-elf-sim

    or32-elf-gcc        or32-elf-mprofile   or32-elf-size

    or32-elf-gcc-4.2.2  or32-elf-nm         or32-elf-strings

    or32-elf-gccbug     or32-elf-objcopy    or32-elf-strip

    现就可以编写程序了

构建软件工程,主要参考代码demo_or32_sw.zip,orpXL中的代码,用or1200的汇编工具可最终生成.ihex,.srec等格式的文件,但altera ram初始化时并不支持这种格式。就需要另外的转换工具,ihex2mif或者srec2mif工具来完成最后的格式转换。

用gcc编译ihex2mif.c文件把生成的可执行文件ihex2mif保存到/software文件夹下。

构建的工程目录

/software

              reset.S

              ram.ld

                  Makefile

              gpio_or1200.c

              board.h

                  orsocdef.h

                  ihex2mif

    board.h与orsocdef.h从参考代码中拷出,并进行裁剪。链接文件ram.ld,初始化文件reset.S没有多大变动。

编写的gpio_or1200.c文件源码

    #include "orsocdef.h"

#include "board.h"

    int

    main (void)

{

      long gpio_in;

EG32 (RGPIO_OE) = 0xffffffff;

      while(1){

        gpio_in = REG32 (RGPIO_IN);

        gpio_in = gpio_in & 0x0000ffff;

        REG32 (RGPIO_OUT) = gpio_in;

      return 0;

    }

    编写自己的Makefile文件

ifndef CROSS_COMPILE

    CROSS_COMPILE = or32-elf-

endif

CC = $(CROSS_COMPILE)gcc

    LD = $(CROSS_COMPILE)ld

NM = $(CROSS_COMPILE)nm

OBJDUMP = $(CROSS_COMPILE)objdump

    OBJCOPY = $(CROSS_COMPILE)objcopy

INCL    = board.h orsocdef.h

OBJECTS = reset.o gpio_or1200.o

    CFLAGS  = -g -c -Wunknown-pragmas -mhard-mul -msoft-div -msoft-float -O2

export  CROSS_COMPILE

# *****************

ile Dependencies

# *****************

gpio_or1200.o    : $(INCL)

    reset.o : board.h

# ********************

ules of Compilation

# ********************

    all: gpio_or1200.or32 gpio_or1200.ihex gpio_or1200.srec ram0.mif clean

%.o: %.S

        @printf "\r\n\t--- Assembling $(<) ---\r\n"

        $(CC) $(CFLAGS) $< -o $@

    %.o: %.c

            @printf "\r\n\t--- Compiling $(<) ---\r\n"

        $(CC) $(CFLAGS) $< -o $@

    gpio_or1200.or32: ram.ld $(OBJECTS)

        $(LD) -T ram.ld $(OBJECTS) -o $@

            $(OBJDUMP) -D $@ > gpio_or1200.dis

gpio_or1200.ihex: gpio_or1200.or32

            $(OBJCOPY) -O ihex $< $@

    gpio_or1200.srec: gpio_or1200.o

            $(OBJCOPY) -O ihex $< $@

ram0.mif: gpio_or1200.ihex

        ./ihex2mif -f gpio_or1200.ihex -o ram0.mif

    clean:

        rm -f *.o *.or32 *.ihex *.srec *.dis

    接下来执行

ake all

    便会生成ram0.mif文件,拷贝到ram的初始化目录。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仿真了,在dos环境下。

sim –do sim.do

仿真结果(大致能看清吧)

    接下来,就用quartusII 建立工程吧。

    仿真源代码

or1200_sopc

or1200_sopc_sw

网友:
    搭建及仿真,特别好的代码分享,期待你的下一期。就是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