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为何RF 内层的PCB 走线线宽只有5mil, 而不12mil?

楼主(2021-01-21):
1, 如下图所示, 截至一款手机产品.
2, 为何RF 信号, 在内层不用宽线(5mil)处理, 而外层却加大到12mil左右? (如图2)
3, 另外, 馈点是什么?为何不同的RF, 馈点的形状差异如此巨大? (如图1)

以上, 谢谢! (注:照片传重复了,不知道如何删除)

RF Signal

RF Signal

Feed

Feed

网友:
    走内层算带状线,阻抗计算公式和走表层的微带线有很大的区别,再考虑到叠层和层压板介电常数的问题,所以线宽差别很大不奇怪,你可以用Polar、AppCAD或者Saturn这类计算软件算算看就知道了。

网友:
    基本都是匹配50Ω的,阻抗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