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探头选型指南

楼主(2021-01-22):
从被测设备到示波器,泰克探头保证了最高的信号保真度。泰克提供了 100 多种探头可供选择,所有探头均与泰克业内领先的示波器完美结合,总有一款探头能够满足您的特定测试应用需求。

如何选择适当的探头?首先要考虑计划测量的信号,选择适当探头。您需要测量电压、电流还是同时测量电压和电流?信号频率是多少?信号幅度有多大?被测器件的源阻抗是高还是低?是否需要以差分方式测量信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从泰克提供的众多探头类型中选择最好的探测解决方案。安泰测试建议从以下五点考量:

1、带宽
选择的探头带宽应与要使用的泰克示波器带宽相匹配。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是示波器和探头带宽应该是关心的最高信号频率的三到五倍。同等重要的,还应考虑信号上升时间的带宽。在500 MHz以上的频率时,有源探头提供的小信号性能通常会更好。
2、探头负荷
在理想条件下,选择的探头对被测信号的影响应尽可能小。被测器件的源阻抗值可能会明显影响任何探头负荷的净效果。例如,在源阻抗低时,普通高阻抗10X无源探头的负荷影响几乎是注意不到的,这是因为低阻抗并联的高阻抗不会给总阻抗带来任何明显变 化。无源探头是一种优秀的低成本通用解决方案。但是,在源阻抗高时,带宽较高的信号情况会明显不同。在源阻抗高时,有源单端探头或差分探头是更好的选择。
3、电压或电流幅度
探头选择会因信号幅度和类型而明显变化。显然,电流探头用来执行电流测量。但是,必需考虑需要AC 电流探头还是AC/DC电流探头。另外,电流探头分成实芯环形设计和分芯设计。分芯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简便易用优势,它夹在导线周围,而不必拆焊和重焊, 而实芯环形电流探头则需要拆焊和重焊。
电压探头分成各种不同的配置,包括小信号无源探头、有源探头、差分探头、高压差分探头和高压无源探头。在选择探头时,应考虑幅度及是否需要进行浮动测量。
4、探头尖连接
大多数探头带有一系列标准附件。这些附件通常包括连接探头的地线夹、补偿调节工具及协助把探头连接 到各种测试点上的一个或多个探头尖附件。为特定应用领域设计的探头,如探测表面贴片器件,可能在标 准附件套件之外包括额外的探头尖适配器。此外,可 以作为选件为探头提供各种专用附件。
5、示波器接口
根据示波器的性能水平,泰克示波器配有不同的示波器到探头接口,包括基础示波器使用的标 准 BNC 连接器,以及 TekVPITM 和 TekConnect® 之类的智能接口。智能接口提供了许多独特 的功能,如 AutoZero、使用 Probe Menu Button 调出屏幕菜单、等等。根据使用的接口,可能要求适配器,才能使用现有的泰克探头。
如果大家在选择示波器探头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咨询安泰测试,安泰有专业的技术团队,能够快速、准确的帮您选择合适的示波器探头。

网友:
    电压探头分成各种不同的配置,在选择探头时,应考虑幅度及是否需要进行浮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