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1-01-22):
    对一个输入PWM信号做开短路检测,这个信号初始状态不明确,高电平低电平都有可能.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既然是PWM信号了,那肯定是在高低变化咯,只要是开路或短路故障了,那电平就应该不再变化了啊,这个可以直接用MCU的输入脚去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PWM信号了,那肯定是在高低变化咯,只要是开路或短路故障了,那电平就应该不再变化了啊,这个可以直 ...

这样的话这个信号在PWM输入之前的状态不好判断

网友:
    输入脚接个上拉电阻吧 一直为低就是短路或没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这个信号在PWM输入之前的状态不好判断

你要檢測什麼東西?

    • 判斷有沒有 PWM 訊號出現就好?
    • PWM 的高低時間?
    • PWM 的頻率範圍為何?
    • PWM 訊號至少會出現幾個循環?
    • 可以或能夠使用什麼資源?單片機?FPGA?傳統邏輯閘?集成芯片?ADC?55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