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参数不正确设定是如何引起裂纹的?

楼主(2021-01-22):
贴片机参数不正确设定是如何引起裂纹的?

网友A:
    贴片机的拾放头使用一个真空吸管或是中心钳去给元件定位。

    Zmb

网友:
    X 、 Y 尤其是 Z 方向的参数调整对避免碰撞元件而言至关重要。很易理解,过大的 Z 轴下降压力会打碎陶瓷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机的拾放头使用一个真空吸管或是中心钳去给元件定位。

要是贴片拾放头的尺寸不恰当呢

网友:
    贴片拾放头的尺寸不恰当选取会容易引起裂纹。小直径的贴片拾放头在贴片时会集中了放置力,这会引起MLCC裂纹是因为较小的面积承受了较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