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陶瓷贴片电容MLCC时如何避免裂纹?

楼主(2021-01-22):
    使用陶瓷贴片电容MLCC时如何避免裂纹?

网友:
    正确的拾放位置设定和最小的板弯曲是关键。表面贴装后的 PCB 分板是一个尤其精致的过程,分板时的任何弯曲都会引来应力

网友:
    此外, MLCC 与 PCB 板分割面的接近度和方向是极重要的

网友A:
    PCB 上的分孔和切槽设计应远离 MLCC 。 MLCC 的贴装方位应与开孔平行,以确保 MLCC 在 PCB 板弯曲时受到最小的拉伸应力。 MLCC 布置平行于切割线和远离接触点是最佳的放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上的分孔和切槽设计应远离 MLCC 。 MLCC 的贴装方位应与开孔平行,以确保 MLCC 在 PCB 板弯曲时受到最 ...

    谢谢 谢谢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