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rintf 怎么输出自动判断小数位的小数?

楼主(2021-01-22):
    比如,
    decimal_places = cadr(axlDBGetDesignUnits())
    可以获取当前design的小数位
    但是常规输出到文件
    fprintf(f "%.2f/n" num)
    这里的 %.2f 是在写代码的时候就定好的
    如果遇到小数位不同的情况
    怎么让程序自动判断,并且输出相应位数的小数呢

    目前有一种做法,将需要输出的 num ,先调整成对应位数的小数,再用
    fprintf(f "%f/n" num)
    输出
    但是输出的数据,小数位后会有很多的补0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A:
    既然是 float 那小數點有幾位 應該是未知的

    我的做法是看 brd 或 dra 的單位是用那一種?
    unit是millimeters時 小數點我最少會取4位 或5位
    unit是mils時 小數點我最少會取2位 或3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 float 那小數點有幾位 應該是未知的

    我的做法是看 brd 或 dra 的單位是用那一種?

    decimal_places = cadr(axlDBGetDesignUnits())
    虽然能获取到当前设计的精度,但事实上,这个只是显示的数值,而不是真实的数值
    真正获取到的,比如Cline的长度,根本不是通过查询显示的数值,所以还需要小数位转换
    但有的图是mil单位,2位精度,有些是mm单位,4位精度
    而 skill 里 fprintf 需要指定精度的位数
    (比如%.2f,输出两位小数;%.4f,输出四位小数)才能输出
    但不可能对每个输出,都做小数位的判断,然后使用对应的 fprintf
    能否自动判断小数位呢?

网友A:
    _unit=car(axlDBGetDesignUnits())
    num=1/3.0
    if(_unit=="mils" then printf("%.2f\n" num)  else printf("%.4f\n" num) )
    ; 只有brd unit是mil 給.2f ; 其他unit 給 .4f
    ; 想要更精密也可以 if(_unit=="mils" then printf("%.3f\n" num)  else printf("%.5f\n" nu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_unit=car(axlDBGetDesignUnits())
    num=1/3.0
    if(_unit=="mils" then printf("%.2f\n" num)  else printf ...

    我是想着,能否类似下面这种写法(当然下面的语法是错误的)

    decimal_places = cadr(axlDBGetDesignUnits())

    fprintf(f "%.%nf" decimal_places num)

    用这种方式,fprintf输出的位数,也可以作为一个参数

网友A:
    這我早上有試過 可能高手才改的出來
    如果是我 我會用如上最笨的指令去寫, 把多數時間用在new-skill 更強的功能

网友:
    請試
    decimal_places = cadr(axlDBGetDesignUnits()) ;4
    num=1/3.0
    sprintf(tmpstr "%%.%df" decimal_places) ;"%.4f"
    printf(tmpstr num)   ; 0.3333

    decimal_places=2
    sprintf(tmpstr "%%.%df" decimal_places) ;"%.2f"
    printf(tmpstr num)   ; 0.33
    想增加精密度1位 , 可以 sprintf(tmpstr "%%.%df" decimal_places+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我早上有試過 可能高手才改的出來
    如果是我 我會用如上最笨的指令去寫, 把多數時間用在new-skill 更強的 ...

    当然,特殊的方式是,另外写一个程序,比如
    procedure(fpf(f num dec)
    prog(()
            unless(portp(f) return(nil))
            case(dec
                    (1
                            fprintf(f "%.1f" num)
                    )
                    (2
                            fprintf(f "%.2f" num)
                    )
                    (3
                            fprintf(f "%.3f" num)
                    )
                    (4
                            fprintf(f "%.4f" num)
                    )
                    (5
                            fprintf(f "%.5f" num)
                    )
                    (6
                            fprintf(f "%.6f" num)
                    )
            )
    ))

    就是比较局限性了
    还不如把num,用
    num = round(num * expt(10.0 dec)) / expt(10.0 dec)
    处理下小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特殊的方式是,另外写一个程序,比如
    procedure(fpf(f num dec)
    prog(()
    1. fprintf(port sprintf(nil "%%.%df" cadr(axlDBGetDesignUnits())) fNumber))
    2. or
    3. fprintf(port "%L" f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