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区分挤压裂纹与弯曲裂纹?

楼主(2021-01-22):
    贴片电容,如何区分挤压裂纹与弯曲裂纹?4 E- B" `" A: _/ S2 d

网友:
    挤压裂纹会在元件的表面显露出来,通常是颜色变化了的圆形或半月形裂纹,居于或邻近电容器的中心

网友:
    弯曲裂纹有可能在MLCC的外表面观测到,亦可能在外表面观测不到。弯曲裂纹主要位于靠近PCB焊点处

网友:
    弯曲裂纹的标志是表现为一个“Y”形的裂纹或是45 o 角斜裂纹,在DPA切面下可观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