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天线,横着放,对信号有影响吗?

楼主(2021-01-22):
一般天线都是垂直地面放置,这个是平行于地面的。

网友:
你这是什么产品,有的产品就是横着放的。

网友:
    这要看什么是产品,竖着放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对信号是有影响的,但是看这个产品的设计它只能这样放着吧!

网友:
    室内这种环境,对天线方向图、极化方向要求都不高。怎么放都行吧。做好净空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