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逻辑或非门系统特性分析教程

楼主(2021-01-22):
或非门(或非门)的输出通常为逻辑电平“ 1”,并且当其任何输入为逻辑电平“ 1”时仅变为“低电平”至逻辑电平“ 0 ”。的逻辑或非门是反向或“互补”形式的包括OR门,我们先前看到的。
逻辑或非门等效

为逻辑或非门提供的逻辑或布尔表达式是针对逻辑乘法的表达式,它对输入的补码执行。逻辑或非门的布尔表达式在表达式上用加号(  +  )或直线或加倍(   ̄ ̄  )表示,以表示NOR门的非或逻辑取反,从而得到以下布尔表达式:   A + B  = Q。
然后,我们可以将2输入数字逻辑或非门的操作定义为:

“如果A和B都不为真,则Q为真”
晶体管或非门可以使用如下所示连接在一起的RTL电阻-晶体开关构建简单的2输入逻辑或非门,其输入直接连接到晶体管的基极。两个晶体管都必须截止为“ OFF”,以在Q输出。

逻辑或非门可使用数字电路产生所需的逻辑功能,并被赋予一个符号,其形状为带有圆圈的标准或门的形状,有时在其输出处称为“反转气泡”,以表示带有非门的非门符号。或非门的逻辑运算为
数字逻辑“或非”门2输入或非门
符号真相表

2输入或非门

一种
001个
01个0
1个00
1个1个0
布尔表达式Q =  A + B读为AB不会给出Q
3输入或非门
符号真相表
3输入或非门

C一种
0001个
001个0
01个00
01个1个0
1个000
1个01个0
1个1个00
1个1个1个0
布尔表达式Q =  A + B + C读为A OR B OR C不会给出Q
与“或”功能一样,“或非”功能也可以具有任意数量的单个输入,并且市售的“或非”门IC有标准2、3或4种输入类型。如果需要额外的输入,则可以将标准的或非门级联在一起以提供更多的输入。
4输入NOR功能

因此,此4输入或非门的布尔表达式为:    Q =  A + B + C
如果所需的输入数量是奇数个输入,则可以通过使用合适的“下拉”电阻将它们直接接地将任何“未使用”的输入保持为低电平。

逻辑NOR门功能有时称为皮尔斯功能并且由向下箭头表示操作者如图所示,甲↓乙。

“通用” NOR门与上一节中的“与非”门类似,“或非”门也可以归类为“通用”型门。NOR门可以用来产生任何其他类型的逻辑门功能,就像NAND门一样,并且通过将它们以各种组合方式连接在一起,例如,AND,OR和NOT功能的三种基本门类型可以仅使用NOR门来形成。

仅使用或非门的各种逻辑门

还有三种常见类型的上方,异或,-NOR独占和标准NOR也可以形成栅极仅使用单独的NOR门。
常用的数字逻辑或非门IC包括:
TTL逻辑或非门
  • 74LS02四路2输入
  • 74LS27三路3输入
  • 74LS260双4输入

CMOS逻辑或非门
  • CD4001四路2输入
  • CD4025三重3输入
  • CD4002双4输入

7402四路2输入或非门

网友:
是的,“通用” NOR门与上一节中的“与非”门类似,“或非”门也可以归类为“通用”型门。NOR门可以用来产生任何其他类型的逻辑门功能,就像NAND门一样,并且通过将它们以各种组合方式连接在一起,例如,AND,OR和NOT功能的三种基本门类型可以仅使用NOR门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