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防止静电?

楼主(2021-01-22):
我用光耦(PC817)搭了个桥式电路,控制LED灯。这样不管LED灯哪个方向都能点亮!
A B点是两个引线引出接在机台上面的LED(绝缘)。但实际应用过程中,光耦经常被静电打坏。有啥好的方法?
1:加TVS?  2:用专门的桥式芯片?

网友A:
    一般处理ESD是在A,B点加10nF~100nF电容到地即可。先试下,若不行,则要具体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处理ESD是在A,B点加10nF~100nF电容到地即可。先试下,若不行,则要具体分析了。

我的哥  人家光耦经常被静电打坏,不是发光二极管

网友B:
    我比较同意楼上的观点, 由于光藕的导通和截止时间差异很大, 在开关切换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是拉高和拉低的两个驱动管同时导通的, 相当于对电源短路, 导致光藕过流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同意楼上的观点, 由于光藕的导通和截止时间差异很大, 在开关切换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是拉高和拉低的 ...

有限流电阻R1和R2,怎么会过流呢?

网友:
    在1 2脚之间加个5V的ESD管试试?好像也好焊接,加了之后再测下ESD呗,应该有用的。

网友:
    是静电打坏的???每个光耦单独用一个电阻,IN上加浪涌管,TVS管也可以加。如果是户外接口,一般要加三个,空气放电管,浪涌管,TVS管。从外到里。有些时候并不是静电坏的,

网友:
    个人建议,不要使用光耦了,有点浪费,使用三极管就可以了,因为电路共用5V,实际光耦起不到隔离作用,只是起电平转换作用,这样的的话,光耦没有什么意义。再就是每一个光耦一定要单独加限流电阻,加一个肯定有问题,例如:IN1和IN2输出不同的电平时,那么流过光耦的电流相差两倍,要确定最大电流时光耦是不过流,再就是光耦一致性不可能达到百分百,所以开通时间会存在差异,那么就可以认为一个光耦要承受全部导通时的4倍。综合考虑你的光耦可能不是静电损坏,而是过流损坏

网友:
    怎么判断是静电打坏呢?否则容易造成误导

网友:
    IN1,IN2是做什么的?电路上LED方向不同,点亮条件也不一样的。目前建议在IN1、IN2处增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