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能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保证电流稳定?

楼主(2021-01-22):
RT是PTC热敏电阻,为什么能起温度补偿作用啊!

网友:
    PTC热敏电阻:正温度系数电阻,温度越高,阻值越大

网友:
    负反馈电路,电阻值和温度有关,即温度负反馈,具有温度补偿功能;

网友:
    PT意思是:电阻值随温度增大而增大。  所以,电流大,则PT发热大,电阻增大, 导致be压降减小,c、e通过的电流也减小。

网友:
    温度升高, 三极管贝塔变大, TPC阻值也变大, 可以减少Vbe电压,  减少输出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