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如何清洁_无人机如何修理保养

楼主(2021-01-22):
如果你是个无人机爱好者,请一定要养成妥善保养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好习惯。保护无人机免受灰尘和污垢的侵害是你的当务之急。无人机的设计都稍有不同,不过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技巧、工具,无人机设备日常养护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我们来一起学习下如何清洁与保养无人机。

  一、无人机如何清洁

  清理无人机必备工具:

  1、一个柔软的小清洁刷:用于清除可能陷入无人机角落与缝隙中的尘垢。若找不到这样的小刷子,可以用清管器代替。

  2、罐装压缩空气:可以用它清除无人机“敏感部位”的尘垢,如电机或电路板旁边的尘垢,而且还不会损坏无人机。

  3、异丙醇:可以让你的无人机外壳光洁如新。这种清洁剂可以祛除污垢、草渍、血液等99%的各种顽渍,还不会损坏电路

  4、超细纤维布:如果你想把无人机拆开来进行大扫除,这块布必不可少,它可以和异丙醇协同工作,配合完美。

  5、三合一多用途润滑剂:在放飞无人机之前一定要携带一瓶三合一多用途润滑剂,以防临时需要。

  二、无人机如何修理

  修理无人机必备工具:

  1、适用于你的无人机的小工具箱:工具箱可以确保在现场进行快速维修,你的无人机的设计有可能是完全不需要任何工具,或者是需要很多种维修工具。根据你的情况,准备一些需要的工具,例如小螺丝刀,以确保无人机的安全。

  2、烙铁:当然,你不可能将烙铁随身携带,但是如果你的无人机遭遇了重大的损害,破坏了线路或电子部件,烙铁一定能派上用场。这也是一种区分无人机爱好者的工具,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烙铁,最好找朋友帮忙或者从网络视频中学习一些知识。

  3、备用电池:备用电池对于你的无人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无人机有可更换的电池,在飞行的时候,无人机电池耗尽,或者最坏的情况,电池损坏后,还可以继续飞行无人机。

  最重要的是确保无人机的电池电量充足。几乎所有无人机都有一个可充电的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确保无人机电池得到很好的保养。飞行的时候确保无人机电池电量充足,电量耗尽时将电池取下。

  三、无人机如何保养

  1、螺旋桨

  螺旋桨的消耗程度虽不及电池,却也是保养的重点之一。即使正常使用中,无人机坠地导致桨叶折断的机会并不多,但因视觉误差或操纵不当导致的撞树却频频发生。这时就需要特别留意桨叶是否出现裂痕、缺口等直接影响飞行稳定性的问题。如果损伤严重,最好还是直接更换新的螺旋桨。

  2、电池

  无人机所有设备中,消耗量最大的非电池莫属了。使用电池时,应尽量避免过充或过放。飞行时尽量不要将电池电量耗尽,返航时至少要保持15%以上的电量,且应匀速飞行。

  用电池时可留意一下电压、电量下降速度是否过快。

  一般情况下,每周使用2次,至多一年电池便开始明显老化。如果经常外出航拍,还应注意温度对电池的影响。如长时间不使用,电池不要完全充满,这样可进一步延长其使用寿命。

  检查电池是否可以使用,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观察外观是否有鼓包。有鼓包的电池肯定不能使用了。有些无人机专用电池装在保护壳内,可观察电池安装后是否松动。如果安装不畅,很有可能是电池膨胀将保护壳挤变形了。

  3、减震球

  航拍作业时,如果发现视频图像不稳定,可不一定是云台出了问题。此时,应先检查连接云台与飞行器的减震板上的减震球。当拍摄视频出现果冻效应时,有很大可能性是减震球过硬或破损。一旦发现其破损了,应马上更换,以免航拍影片画面产生扭曲或波动。

  4、防水、防潮、防沙尘

  许多飞手喜欢去海边航拍大海,由于电机是具有磁性的,尘土和细沙中包含的细微的金属颗粒可能会被吸附进入电机内部,影响电机正常运转。更严重的话,更有可能导致电机停转。

  如果确实不慎,有颗粒进入电机,可以尝试用吸尘工具,但是如果电机依旧运转不顺畅,可能只能拆开电机,或者寻找维修点了。

  5、简单的焊接

  由于无人机在起飞降落甚至飞行中都出于震动中,有时降落时甚至可能导致部分排线松动。同时一些人为了增强遥控器信号,也会安装更大面积的天线。这些都会需要用到焊接技能。建议飞手们可以根据网上的教程,学习一些基础的焊接技能,这样能免去不少的麻烦。

网友:
几乎所有无人机都有一个可充电的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确保无人机电池得到很好的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