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21-01-22):
下图中加了R3,C1的作用,有吸收尖峰,快速放电的作用,可是还有延时作用,会增加MOS管开关时的能量损耗,加大产热,所以这种电路只适用于低频电路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防反接,不是频繁开关,不需要考虑RC的功耗。

网友:
功率较大还是要加的

网友:
    这是一个RC吸收电路,有时也会用RCD,起保护作用,你不加可能使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安全,就像VZ1一样,你可以去掉,测试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会存在过压击穿栅极的危险,它的存在一样会降低mosfet的开关速度,但是为什么要加呢?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