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编译错误

楼主(2021-01-22):
在原理图编译后出现警告“XX has no driving source”,怎么解决?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个和制作封装时的管脚的属性的定义(比如,输入,输出,电源等)和原理图的具体连接方式有关.如果一个芯片的某个管脚定义为输入脚,而另一个芯片的一个脚的属性你没定义,把这两个脚连接,就会出现这个警告.没关系的,如果确认没错的话无视于他好了,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