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调用问题

楼主(2021-01-22):
使用MATLAB调用CPLEX求解milp问题,但是gap值一直在0.24%左右,一个小时也掉不下去,怎么能设置参数,例如gap小于多少或者运行时间大于某个值就停止运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matlab2019 cplex12.8 可用
options = cplexoptimset('cplex');
options.timelimit=10;
options.mip.tolerances.mipgap=0.005; % 0-1 default 0.0001
[x, fval, exitflag, output] = cplexmilp (f, A, b, Aeq, beq,[ ], [ ], [ ], lb, ub, ctype, [ ], 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