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问题

楼主(2021-01-22):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开关管S3的源极接的是电容CM的阳极,该电路在运行是CM阳极电压为正,那么开关管S3和S4的驱动电路怎么设计,或者有什么集成芯片适合作为驱动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用高边G极驱动IC应该可以的。high-side gate driver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