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求解极限问题(limit函数的用法)

楼主(2021-01-22):
本文介绍利用MATLAB求解函数或序列的极限问题,顺便介绍limit函数的用法。内容主要包括单变量函数的极限和多变量函数的极限。
目录
单变量函数的极限
极限的定义
普通极限
左极限
右极限
matlab实现方法
应用举例
多变量函数的极限
matlab实现方法
应用举例
单变量函数的极限
极限的定义

matlab实现方法
  • L=limit(fun, x, x0)                % //普通极限
  • L=limit(fun, x, x0, 'left')        % //左极限
  • L=limit(fun, x, x0, 'right')       % //右极限

应用举例
求解极限:

  • syms x;  f=sin(x)/x;  L=limit(f, x, 0)

求解极限:

  • syms x a b
  • f = x*(1+a/x)^x*sin(b/x)
  • L = limit(f, x, inf)

求解单边极限:

  • syms x; L = limit((exp(x^3)-1)/(1-cos(sqrt(x-sin(x)))),x,0,'right')

用下面的语句还可以绘制出 ( − 0.1 , 0.1 ) (-0.1,0.1) (−0.1,0.1)区间的函数曲线。

  • x0=-0.1:0.001:0.1;
  • y0=((exp(x0.^3)-1)./(1-cos(sqrt(x0-sin(x0)))));
  • plot(x0, y0, '-', [0], [L], 'o')

函数曲线如下:

可见, 对这个例子来说, 即使不用单边极限也能求出函数极限值是12。

  • L = limit((exp(x^3)-1)/(1-cos(sqrt(x-sin(x)))),x,0)

求函数 t a n t tan t tant 在 π / 2 \pi/2 π/2 点处的左右极限。
  • syms t; f=tan(t);
  • L1=limit(f,t,pi/2,'left')
  • L2=limit(f,t,pi/2,'right')

求下面序列的极限

  • syms n positive
  • f = n^(2/3)*sin(factorial(n))/(n+1);
  • F = limit(f,n,inf)

求下面序列函数的极限

  • syms x n
  • f = n*atan(1/(n*(x^2+1)+x))*tan(pi/4+x/2/n)^n;
  • F = limit(f,n,inf)

多变量函数的极限
matlab实现方法
多元函数的极限也可以同样用MATLAB中的limit()函数直接求解。

假设有二元函数 f ( x , y ) f(x,y) f(x,y), 若想求出二元函数的累极限

则可以嵌套使用limit()函数。例如:

  • L1 = limit(limit(f,x, x0), y, y0)
  • L2 = limit(limit(f,y, y0), x, x0)

如果 x0或y0不是确定的值, 而是另一个变量的函数, 例如 x → g ( y ) x \rightarrow g(y) x→g(y), 则上述的极限求取顺序不能交换。

假设有二元函数 f ( x , y ) f(x,y) f(x,y), 若想求出二元函数的重极限

理论上不易求解,只有沿所有方向得出相同的极限才可,不可能用累极限方法求解。

应用举例
试求出二元函数极限值

  • syms x a;  syms y positive;
  • f = exp(-1/(y^2+x^2))*sin(x)^2/x^2*(1+1/y^2)^(x+a^2*y^2);
  • L = limit(limit(f, x, 1/sqrt(y)), y, inf)

重极限的尝试 ,求解重极限

  • syms x y;
  • f=(x*y/(x^2+y^2))^(x^2);
  • L1=limit(limit(f,x,inf),y,inf)
  • L2=limit(limit(f,y,inf),x,inf)
  • L3=limit(limit(f,x,y^2),y,inf)
  • L4=limit(limit(f,y,x^2),x,inf)

判断重极限是否存在

证明极限不存在比求重极限容易的多,可以沿 y = k x y=kx y=kx趋近。

  • syms r x y
  • f=x*y/(x^2+y^2);
  • L=limit(subs(f,y,r*x),x,0)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