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布线请教

楼主(2021-01-23):
想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你们布线的时候GND是优先布线还是什么。我个人习惯是布线前先把GND给隐藏起来,等所有线布好后再布GND,能连一起的就连,连不到的最后通过覆铜连接,这种做法会有什么弊端吗,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是先把GND网络隐藏,然后布重要的线,最后显示GND网络铺地,再调整

网友:
    简单的低速板子,这样搞没什么问题,高速和数模混合的,需要考虑好地线的布线

网友:
    要看分不分地,我先打孔,最后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把GND网络隐藏,然后布重要的线,最后显示GND网络铺地,再调整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我也觉得,多层的板子,你应该先把地层,电源层都分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