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D20测量完距离后结果就显示在绘图界面了,不想让他显示,显示的结果怎么删除?

楼主(2021-01-25):
为啥AD20测量完距离后结果就显示在绘图界面了,不想让他显示,显示的结果怎么删除?

网友:
    右下角应该有个clear,点它清除

网友:
    遇见过,忘记咋删除的了

网友:
    1楼的方法可以删除吗

网友:
    shift+c清除

网友:
    楼上的可以!

网友:
shift+c清除,我也是这么清除的

网友:
    不删除也不影响,不会保存的,下次再打开就没有了,可以按shift+C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