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WiFi速度太慢的小技巧

楼主(2021-01-25):
    或许会有小伙伴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家里的WiFi为什么有的位置速度特别好而有的位置就特别慢呢?有时候明明离路由器更近,为什么网速就更慢了呢?

    遇到上面的问题怎么办呢?或许中国移动的小科普就能帮到大家。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无线路由器发射的信号为无线电波,波长相当短,常见的只有12公分左右。所以,距离路由器越远,信号就会相对越来越弱。

    那么路由器放在家里哪个位置最好呢?一般来说就是家里最中央的位置最好,这样路由器发射的信号就可以以同样的强度向四周扩散。

    另外,路由器应该放置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可能有人会觉得路由器放外面会显得不太协调或者凌乱,于是就把路由器放置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这样家里看起来就会显得很整齐。但是,其实这样做的话,比如说把路由器放到柜子里,柜门就能把信号给阻挡掉一部分。

    怎么给路由器寻找最佳的位置呢?就是一眼望过去最远的视角位置。另外,如果路由器带有两根天线,那么其中一跟应该纵向摆放,另一根应该横向摆放。

    如果以上方法都没能解决WiFi信号的问题,可以自行测试路由器的WiFi信号强度,再从不同的位置测试信号强度,这样就可以找到那个信号最好的位置啦。

网友:
    回去先试试 有没有用试完就知道了

网友:
    路由器应该放置在比较空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