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封装

楼主(2021-01-25):
求大神帮忙理一下二极管封装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二极管封装指把硅片上的电路管脚,用导线接引到外部接头处,以便与其它器件连接。

在电子上,它不仅起着安装、固定、密封、保护芯片及增强电热性能等方面的作用,而且还通过芯片上的接点用导线连接到封装外壳的引脚上,这些引脚又通过印刷电路板上的导线与其他器件相连接,从而实现内部芯片与外部电路的连接。因为芯片必须与外界隔离,以防止空气中的杂质对芯片电路的腐蚀而造成电气性能下降。另一方面,封装后的芯片也更便于安装和运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封装指把硅片上的电路管脚,用导线接引到外部接头处,以便与其它器件连接。

在电子上,它不仅起着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