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线材里面长啥样?AENZR随意弯曲数据线拆解

楼主(2021-01-25):
号称是使用了FPC工艺的数据线——AENZR随意弯曲数据线。FPC技术是指柔性电路板(FlexiblePrintedCircuit),又称软性电路板、挠性电路板,其以质量轻、厚度薄、可自由弯曲折叠等优良特性而备受青睐大家。小编在评测这条数据线时也发现它可以随意弯曲,韧性极好,所以今天就将它拆开,给大家看看内部的FPC电路究竟是怎样的。
开箱

AENZR本次一口气推出了5条USB-C系列转接线材,针对充电、数据线传输、视频输出都准备了相应型号。下面我们来为大家拆解USB-C to USB-C这根线材。

AENZR这款USB-C系列线材使用带有挂钩红黑色纸盒包装,包装盒正面印有每款线材的实物展示图。下方有产品名称:AENZR FPC Type-C Cable。

包装的一侧介绍了整个产品系列的接口,AENZR随意弯曲面条线有USB-C转USB-A/USB-C/Lightning/HDMI/DisplayPort 五种规格。

包装的背面则是一些产品介绍。我们开箱这款是USB-C to USB-C规格的,其型号为AZ1301。

打开包装,内部使用塑料托盘保护这产品。

AENZR随意弯折数据线使用了面条线身,整个线体宽度一致,扁平的线体上有许条形凹陷纹理。外皮使用韧性极佳的橡胶材质,线身柔软易弯曲,却又韧性十足,拉扯不会伸长、变形,可靠性上能得到保障。

这根数据线的端头线身外皮一体化,表面使用了金属外壳,既能保护端头,又增加了美观程度。端头上有10Gbps的字样,表明这是一根速率为 USB 3.1 Gen2 规格的数据线。

得益于FPC工艺的加持,线身能够随意弯曲,又韧性十足,弯曲过后比较容易恢复原状,且不会拉长、拉变形。

两端的USB-C端口内全部满PIN。

实测线的长度为13.5cm,比较适合搭配移动电源、移动硬盘的短线。

线宽11mm,整个线体宽度一致,大于USB-C接口的宽度。

线体厚度3.8mm,与一般的数据线直径相似。
性能测试:

使用Power-Z KM001C检测线材,可以看到这条数据线为USB 3.1 Gen2 规格,带有E-Marker芯片,支持5A大电流,功率最大20V/5A,功率100W,这已经是CC线能支持的最大功率了。

在实测环节,使用100W PD充电器为100W移动电源进行充电,功率达到了97.47W,数据线承载电流5.00A,完美通过测试。
下面进行拆解环节:

首先将数据线端头上的金属外壳切断并去掉。这枚金属外壳,既能保护端头,防止内部弯折断裂,又增加了美观程度。

去掉金属外壳,厚厚的橡胶保护着端子头。

沿边缘两侧切割开橡胶外皮,就能看到数据线内部的FPC可挠性主板。AENZR数据线的橡胶外皮非常厚实且极富弹性,这也是数据线可以随意弯曲、韧性极佳的原因之一。

柔性主板上的芯片被厚实的橡胶包裹保护。

可以看到数据线所有针脚都有对应的线芯,端子这边还有3枚电容及一枚E-Marker芯片,这颗E-Marker芯片记录了数据线支持USB 3.1 Gen2传输能力与20V5A 100W电力传输能力。

这枚芯片是威锋电子的VL152 E-Marker电子标记芯片,记录线缆功能与规格,并将相关资料传递给USB Type-C应用装置,以确保装置与线缆间能顺利运作,或在两者规格不匹配时主动向用户提出警示讯息,提升产品品质与安全性。

芯片位置的背面对应的位置有一块金属板,可以保护芯片部位,又能为芯片散热。

数据线拆解全貌。

数据线主板背面全貌。
下面我们再来拆C94数据线,拆解过程相同。

C94数据线的Lightning端子头的橡胶外皮内有一层金属保护罩,屏蔽罩上有密集的点焊,看起来就十分牢固。

拆下金属外壳,内部还有硬封胶加固。

除去所有的封胶,Lightning端子头PCB使用蓝色的固定胶,胶水覆盖了焊点与芯片,很好的起到了固定作用,防止脱焊、防止相邻的触点短路。

芯片这面同样被蓝色固定胶保护。

去掉硬封胶后可以看到一颗大芯片,丝印AS3616A,这是苹果C94端子芯片。相对于以往USB-A接口上面使用多颗元器件组合C48、E75端子芯片,USB-C接口的C91、C94芯片设计集成度更高并且可以支持USB PD快速充电。C91是苹果自己线材使用不对外开售,C94是苹果供货给第三方品牌使用,两者性能上没有区别。

通过POWER-Z MF001 MFi测试仪对AENZR USB-C to Lightning线材进行检测,从仪器屏幕上可以看到,ASIC、PMU皆为原装,评分100分,AENZR随意弯曲数据线使用的是原装C94端子芯片。
再来看看HDMI数据线:

HDMI线拆解全貌。AENZR所有的数据线工艺都一致,HDMI这根线材也是用了FPC柔性主板作为线芯。

在接口处有一块黑色PCB,所有的原器件都在这块主板上。主板上贴有一些电容、电感等,其中有一块赛普拉斯的桥接芯片。

放大来看,这是一枚赛普拉斯EZ-PD CCG2 的USB Type-C 型控制器,它符合最新USB Type-C 型和PD 标准。EZ-PD CCG2 为无源线缆、主动线缆和电源配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USB Type-C 和USB 供电端口控制解决方案。另外,还将它使用在许多上行和下行方向端口的应用中。EZ-PDCCG2 使用赛普拉斯的专用M0S8 技术,该技术使用了带有32 KB 闪存的32 位48 MHz ARM Cortex-M0 处理器;该处理器集成了一个包括RP、RD 和RAType-C 型电阻的完整的Type-C 型收发器。

数据线的背面全貌。

主板的背面面贴有一枚Parade普瑞PS176 DP转HDMI转换器,可以将将输入的DP信号转换成HDMI信号输出。
最后是DP线:

AENZR随意弯折DP线拆解全貌。

DP转接线同样在接口处有一块黑色PCB。主板上使用了与HDMI线完全相同的赛普拉斯桥接芯片。

AENZR随意弯曲数据线拆解全家福。
充电头网总结:
本次拆解了一系列AENZR随意弯曲数据线,分别是USB-C 3.1 Gen2数据线、USB-C to Lightning数据线、USB-C转HDMI转接线、USB-C转DP转接线,他们使用的橡胶外皮质量非常好,弹性十足,又可随意弯曲。数据线端头使用金属外壳,对内部芯片进行保护。
USB-C 3.1 Gen2数据线内部采用了威锋电子的VL152 E-Marker芯片,能提供10Gbps数据传输能力与20V5A 100W的电力传输能力。USB-C to Lightning数据线内部采用了评分100的原装C94 MFi端子,保证了稳定的使用不会弹窗。
线材内部均使用了FPC可挠性主板代替传统线芯,携带便利线材的端子头处有足够的的胶封保护,还再外部又加了一层铝合金保护套,质量不错。

网友:
AENZR随意弯曲数据线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