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搞清楚盘中孔相对于普通过孔对PDN阻抗的效果,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2021-01-25):
想要搞清楚盘中孔相对于普通过孔对PDN阻抗的效果,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可以从回流电路和安装电感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网友:
电源过孔设计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让回流路径的环路面积尽量小,减少安装电感的影响。由于盘中孔比普通过孔的设计少了表层的fanout引线,引线电感更小,回流路径环路面积也更小

网友:
    普通过孔的回流路径最长,安装电感最大,仅去耦电容使用盘中孔的方案次之,全部使用盘中孔的回流路径最短,安装电感也最小。

网友:
    使用盘中孔设计,电源平面与电容,fanout长度的回路面积减小,寄生电感降低。可以使谐振点推到更高一点的频率,降低PDN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