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手的一点心得和技巧(转)

楼主(2021-01-25):
pads新手的一点心得和技巧,偶是PADS的新手,原来一直用protel。花了四天时间第一次用PADS2005画了一块大板子,开始确实有很多感觉不方便不熟悉的地方。现在算是入门了,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技巧。希望对PADS的新手能有所帮助。

1.布局时飞线(鼠线,connection)的处理。 Layout的缺省设置并不是让飞线最短化。一开始布元件时,飞线实在是密如蛛网,晕头转向。Tools\length minimizaTIon (CRTL+M) 也没有用,硬着头皮在缺省设置下完成了元件布局。几欲faint。后来才发现其实没有设置好。正确或者说方便的设置应该是让飞线最短并且在移动中始终最短。

Setup\design rules\default rules\rouTIng\ topology type\minimize

这样在按CTRL+M,很多飞线就消失了,也就最短了

Setup\preference\length minimize\during moving

这样移动元件是飞线始终最短。

另外,很多飞线其实是地线。可以把地线的飞线先hide起来。并把地线的net设置成比较特殊的颜色。这样就布局就方便多了。

View\nets\  选在左边net list 选GND net,加到右边view list。在右边选GND,下面view unroute details 选none, 在左边颜色中选一个颜色。

这样地线的飞线就hide起来了,并且是同一种颜色。当然这里要小心信号地和power地要分开先。

这样的设置布局起来就方便多了。早知道就好,ft。

2.改全部元件的字体属性。和protel一样,这个是可以一次全部改成相同的属性的。

单击鼠标右键,选select components, 再单击右键,选 select all (CTRL+A)。再单击右键,选query/modify (CTRL+Q), part outline width 输入想要的宽度,下面选label, 选Ref. Des. Press the big button under it. 弹出新窗口, input the value you want at size and width. Press OK. Then the size, width , even the part outline width are same. 有点麻烦。呵呵。

3.加过孔。开始我也以为PADS不能随便加via,必须要画trace,然后加了还一段在top另一段在bottom,很让人ft,因为这via实在是太常用了。对GND的via要能经常的加随意的加才好。其实这也可以。

单击老鼠右键,check “select net”, select the net you want to add via, usually, GND net, the GND is high light. Then right click mouse again, select “ add via”, then you can add vias which are connected to GND net. Freely and put them wherever you want.  Remember, if the GND net is hide and set to a special color, no connecTIon for these vias, but they are same color as other pads and trace in GND net.

4. 覆铜。覆铜应该是PADS的一大优点。快了很多。对于焊盘可以选择铜是盖过去(flood over)还是用对角(orthogonal, diagonal)连接。对某一个形状的焊盘只能一种设置。如果有几个圆形焊盘希望铜铺过去,而几个相同的圆形焊盘想用梅花连接。那可以这样。覆铜时preference\thermals\, select the pad and shape, check “ orthogonal” or “diagonal”, then all these shape pads are orthogonal or diagonal connection to the copper. And then, put a copper (铜皮)to the pads you want the copper flood over,and assign the same net to the  copper. Then these pads are flooded over by the copper

网友:
都很实用,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