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ap与无线路由器的区别

楼主(2021-01-25):
生活中很多家庭都会用到无线网络的,无线ap是无线网络很常见的一种,也有不少的人对无线ap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无线网络能够满足家庭中的多种需要,比如家里安装了无线网络之后呢,能够支持手机上网,平板电脑上网,能够实现网络的共享,是很多家庭都会使用的一种上网方式,无线网络的核心就是无线ap,关于无线ap是什么意思呢,无线ap和无线网络又有什么区别呢?

无线ap的定义

无线ap也就是无线接入点,也就是无线网络中的核心,主要是把有限网络的有限信号转化为无线网络,用户就能够在电脑上接受无线ap发射出来的网络信号,然后接入到无线局域网中,是现在很多宽带家庭,还有一些单位,园区内部非常适用的网络方式,而且这样的网络信号能够覆盖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距离的,同时也能过和其他的无线ap进行连接从而实现网络的覆盖延伸。

无线ap与无线路由器相比有哪些区别?本文从功能方面、价格等方面总结了一下。具体内容如下:

一、功能方面:

1、无线路由具有NAT地址转换(允许多人共享上网)和DHCP(自动为终端设备分配IP地址),而多数无线AP不具有以上两种功能,即:无线AP相当于无线交换机,不可以放在网络的出口代替路由。

2、 无线AP支持PoE供电,减小了强电施工的复杂度。

3、无线AP支持集中管理,可批量对AP进行升级、重启、修改密码和SSID等操作,在AP数量较大的工程中,优势体现得更加明显。

二、造成价格差异的原因:

他们的价格差别大是因为定位原因,一般无线AP是面向企业和单位市场的,而几百元的无线路由是面向家庭的。所以配置和质量上有差别,一般家用无线路由能承载的无线客户端(笔记本电脑、pad等)在10台左右,当终端数量继续增加,网速缓慢、频繁掉线等问题就会接踵而至;而专业无线AP所能承载的无线客户端在30台或者更多,由于采用了更高性能的硬件配置,无论是转发性能还是稳定性都要强于无线路由器。

三、无线路由部署在网络中常出现的问题:

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控制成本,将无线路由充当无线AP使用的情况很常见,大量部署于网络中的无线路由器,为后期使用中的网络埋下了隐患。

1、 DHCP冲突

无线路由具有DHCP功能,当无线路由用Lan口向上级联,此无线路由的DHCP功能会跟出口路由的DHCP功能冲突,造成内网PC获取到无线路由分配的IP却无法上网的问题。

由于无线路由的DHCP功能默认开启,无线路由一旦被初始化,冲突就会产生,当无线路由被大量部署,定位故障位置就更加困难。

2、网络环路

无线路由有不少于4个的Lan口,当从两个不同位置的墙壁面板连接出来的网络线缆被同时误插在无线路由Lan口时,便形成了网络环路,此时整个网络充斥着大量回环的无用数据包,网络面临断网危险。而无线AP大多只有一个接口,减少了造成环路的危险。

四、无线AP优势总结:

1、部署简单,即插即用。

2、功能简洁,减少冲突、环路等故障发生几率。

3、硬件配置高,稳定性强。

4、支持PoE供电,降低施工难度。

5、支持AC集中管理,易用性强。

网友:
一般无线AP是面向企业和单位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