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轻松的得到一个1mv和-1mv,2mv和-2mv的电压呢?

楼主(2021-01-25):
如题,怎么得到一个1mv和-1mv,2mv和-2mv的电压呢?

网友A:
    用运放搭个减法电路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搭个减法电路应该就可以了吧!

是的,运放搭个减法电路绝对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运放搭个减法电路绝对可以做到。

是的,2楼回答的对。

网友:
    ±?V  ,波动范围多少很重要

网友C:
    运放搭,这个要求有点高,供电电源要非常干净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搭,这个要求有点高,供电电源要非常干净才行

是的,我也觉得要求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