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Z 和 C 不能是复数。 请问这个图怎么画?感谢!

楼主(2021-01-25):
[x,y] = meshgrid(-100:0.1:100);
z=0.5-((sin(sqrt(x^2+y^2)))^2-0.5)/(1.0+0.001*(x^2+y^2))^2;
suRF(x,y,z)
错误使用 surf (line 71)
X、Y、Z 和 C 不能是复数。
请问这个图怎么画?感谢!

网友:
[x,y] = meshgrid(-100:0.1:100);
z=0.5-((sin(sqrt(x.^2+y.^2)))^2-0.5)./(1.0+0.001*(x.^2+y.^2)).^2;
surf(x,y,z)
shading interp

注意点乘和点除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