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从器件和测试本身而言造成电源纹波大的因素都有哪些?

楼主(2021-01-25):
从器件和测试本身而言造成电源纹波大的因素都有哪些?

网友:
    从测试本身来说的话,测试其实也是有讲究和有误差的, 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测试的是纹波,而不是噪声,因此业界的标准是把示波器的带宽限制在20MHz,如果不限带宽的话,测试出来的纹波就会变大

网友:
    另外从探头来说也要注意几点,首先是衰减的选择,最好使用1比1的探头,这样不要放大很大的噪声,另外探头的回路电感不要太大,也就是信号和地的环路不要太大,不然探头本身也会引入噪声,另外在显示上,把量程放小一点相对比较正确。

网友:
    器件本身的问题,例如某款电源芯片的开关频率刚好处于和PDN阻抗谐振的频段,另外就是电容电感这些器件有性能的误差;

网友:
    从PCB设计来看的因素也很多,例如电源平面的布局布线不合理,电容的位置设计不合理,电容的容值选择不当都会导致PDN阻抗在频段内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点才会离成功近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