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钢网模板概述

楼主(2021-01-25):
    钢网通常指带有网框的模板,主要由镂空的不锈钢片、网框与尼龙网构成。一般我们把镂空的不锈钢片称为模板,但在SMT加工厂没有这么严格的区分,更多的时候将模板也称为钢网。为了描述方便,我们把模板上的窗口称为开口(主要是孔口尺寸一般比孔深小很多,开口似乎更能准确体现图形的意义,也是业界约定俗成的一个称谓)。
    目前,模板的制造方法主要有激光切割、化学蚀刻和电铸。目前主流的模板制作工艺为激光切割工艺,这主要是质量与成本平衡的结果。随着精细间距元器件的广泛使用,特别是01005片式元器件和0.35mm间距CSP的使用,电铸工艺也得到一定范围的应用。

    激光切割
激光切割是目前SMT焊膏印刷模板的主要制造方法,通常切割后要做进一步的处理,如果电抛光或物理抛光、纳米涂覆等。
激光切割工艺加工的模板具有以下特点:
(1) 孔壁表面较粗,焊膏的转移率为70%-100%,适合于开口尺寸不小于0.15mm的应用。
(2) 适合模板开口与侧壁的面积比大于等于0.66的应用。
激光切割板的加工精度如下:
(1) 开口尺寸精度:0-0.010mm。
(2) 开口位置精度:0.040~0.075mm。
    (3) 材质厚度:0.050~0.600mm。
(4) 侧壁租糙度:0.005~0.006mm。
主要使用的材料为:
    (1) SUS304钢片,一般模板的寿命在15万次以上。
(2) FG钢片。
    (3) FG模板+纳米涂层。激光切割孔口表面的粗度与材料有关,材料的品粒越细,租随度越小,即越光滑。这是由于金属熔化首先从品界开始的缘故。目前,在精细元器件印刷模板制作方面,很多SMT厂使用了细品粒的不锈钢材料,SMT贴片加工业内称之为FG模板FG模板的最大优势是下锡的一致性比较好。
(1)高度数据:通模板焊膏印剧厚度为68~80m,而FG模板为76m左右。
(2)面积数据:通模板焊膏印剧面积为88%~100%,而FG模板为909%左右。

(3)体积数据:苷通模板焊膏印剧体积为70%-95%,而FG模板为95%左右。

网友:
    模板的制造方法主要有激光切割、化学蚀刻和电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