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焊接,微带馈电,图中这样的接地行吗?我不想离地面的缝隙太近,对S参数影响...

楼主(2021-01-25):
第一次焊接,微带馈电,图中这样的接地行吗?我不想离地面的缝隙太近,对S参数影响大吗?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A:
    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不大

    能说下原因吗

网友:
    最好给出正面的图形看看。
我估计频率低(小于1GHz)时,可能没什么问题。
    频率高了,难说。
建议接地点在同轴中心导体的正下方,这样对回波损耗的影响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