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发现pads里面走线很细,不是规则里面设定值怎么办?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楼主(2021-01-25):
本人菜鸟,发现pads里面走线很细,不是规则里面设定值怎么办?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把最小线宽显示值的设定大于 route 线宽。

网友:
setup--preferences--global--minimum display 或者使用 R X 这个快捷命令,X 表示需要设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