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SMT首件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1-01-25):
大家的SMT首件都是怎么做的?有没有胶纸板?测试RC物料的正确性怎么测试?夹取?机器自动?全测?抽测?是测试锡膏板?测试飞达里面的?夹取测试以后位置偏移如何保障?夹取测试以后,原本锡膏坍塌变形如何解决?怎么在操作最节省时间??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老方法是打锡膏板测,现在一般都是打胶纸板了测了,在Feeder的还是要在线测啊,不过一般整盘的物料都不测的,只有散料会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