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M350 自动加角线的问题,还请大神帮忙啊

楼主(2021-01-25):
    求 CAM350 自动加角线问题!发现用加角线宏只能加长度为整数(1 2 3 4 5)这样的数值,有没有大神各道怎么加带小数点的比如0.5 1.5 2.5 这样长度单位的,需要针对宏做哪此修改,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
    只用这个软件对画的PCB进行简单的检查,没有深入了解过啊

网友:
    CAM350这个软件很牛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