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求解普通函数的导数问题(diff函数的用法)

楼主(2021-01-25):
    目录
一元函数的导数
MATLAB函数语法
应用举例
例1 :普通函数求导
例2 :复合泛函求导
例3 :矩阵函数求导
多元函数的偏导数
    MATLAB函数语法
应用举例
例1 :求偏导并绘图
    例2 :三元函数求偏导

一元函数的导数
    MATLAB函数语法

    • y = diff(fun, x)        % // 函数fun的一阶导数
    • y = diff(fun, x, n)     % // 函数fun的 n阶导数

    注:自变量为唯一符号变量时,可以省去 x x x。

应用举例
例1 :普通函数求导
    给定函数

    分别求其一阶导数和四阶导数,并绘制原函数和一阶导数的图像,计算求解50阶导数时所用的时间。

    • syms x; f=sin(x)/(x^2+4*x+3); f1=diff(f)
    • ezplot(f,[0,5]), hold on; ezplot(f1,[0,5])
    • f4 = diff(f,x,4)
    • f41 = collect(simplify(f4),sin(x))
    • f42 = collect(simplify(f4),cos(x))
    • tic, diff(f,x,50); toc

根据结果可知diff函数的效率较高。

    例2 :复合泛函求导
已知函数 ,推导其三阶导数公式。

    分析:该题难点为如何定义 f ( t )

    • syms t f(t)
    • G = simplify(diff(t^2*sin(t)*f,t,3))

 时, F ( t ) 的三阶导数为

    • G0 = simplify(subs(G,f,exp(-t)))
    • err = simplify(diff(t^2*sin(t)*exp(-t),3)-G0)

例3 :矩阵函数求导

对每个矩阵元素直接求导

    • syms x;
    • H=[4*sin(5*x), exp(-4*x^2); 3*x^2+4*x+1, sqrt(4*x^2+2)],
    • H1=diff(H,x,3)

    多元函数的偏导数
MATLAB函数语法
高阶偏导数

的求法

    • y = diff(diff(fun, x, m), y, n)
    • y = diff(diff(fun, y, n), x, m)

    应用举例
    例1 :求偏导并绘图
求函数 的一阶偏导 ,并绘图。

    • 求偏导数

    • syms x y
    • z  = (x^2-2*x)*exp(-x^2-y^2-x*y);
    • zx = simplify(diff(z,x))
    • zy = simplify(diff(z,y))

    • 绘制三维曲面
    • [x0,y0] = meshgrid(-3:.2:2,-2:.2:2);
    • z0 = double(subs(z,{x,y},{x0,y0}));
    • suRF(x0,y0,z0), zlim([-0.7 1.5])

    • 绘制引力线(负梯度)
    • contour(x0,y0,z0,30), hold on
    • zx0 = subs(zx,{x,y},{x0,y0});
    • zy0 = subs(zy,{x,y},{x0,y0});
    • quiver(x0,y0,-zx0,-zy0)

例2 :三元函数求偏导
求函数 的偏导数
    • syms x y z
    • f  = sin(x^2*y)*exp(-x^2*y-z^2);
    • df = diff(diff(diff(f,x,2),y),z);
    • df = simplify(df)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