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颗什么芯片

楼主(2021-01-25):
    谁知道这是颗什么芯片

网友A:
不確定是不是這顆?

嗯插屁 NXP肥死卡好 FreescaleMC33GD3000

    https://www.nxp.com/docs/en/data-sheet/MC33GD3000.pdf

网友B:
    NXP的换新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NXP的换新件?

那標誌是肥死卡好Freescale)的,只不過肥死卡好Freescale)後來被嗯插屁NXP)給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是不是這顆?

嗯插屁 NXP(肥死卡好 Freescale)MC33GD3000

厉害了,俺们供应商都找不到这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俺们供应商都找不到这是啥

    爛橘子︰

    我暗助你這麼多次,好歹你也升個項目經理或什麼的?

    這樣頗令我失望耶!

网友:
    不知道什么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