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约束规则设置步骤-

楼主(2021-01-25):
一、       设置物理规则(Physical),单击allegro 快捷图标Cmgr→选择物理规则(Physical→选择Physical Constraint Set→All Layers→
1、 设置默认规则→(含最小线宽、最大线宽、Neck最小线宽、Neck最长值、添加过孔、或者BB Via Stagger等盲埋孔)。
2、 添加DIFF规则:点击DEFAULT→右键选择Create→Physical Cset →命名DIFF→设置(含最小线宽、最大线宽、Neck最小线宽、Neck最长值、在Differential Pair下→设置Min Line Spac值、Primary Gap值、Neck Gap值、添加过孔、或者BB Via Stagger等盲埋孔)。

3添加POWER规则:点击DEFAULT→右键选择Create→Physical Cset →命名POWER→设置(含最小线宽、最大线宽、Neck最小线宽、Neck最长值、添加过孔、或者BB Via Stagger等盲埋孔)。
4、添加其他规则。、
二、   创建Net Class→选择物理规则(Physical→Net→All Layers→按住Crtl键单击Net右侧的网络→右键选择创建Net Class规则→命名→OK→显示NCls→然后再选择默认规则或其他规则。用同样的方法创建其他Net Class,再赋予规则。
三、   创建差分对:选择物理规则(Physical→Net→All Layers→按住Crtl键单击Net右侧的网络→右键选择创建Differential Pair…规则→命名→OK→显示Dpr→然后再赋予规则→设置等长差值→StaticPhase下的差值0.1mm左右。
四、 1. 设置默认间距规则→选择Spacing→SpacingConstraint Set→All Layers→设置默认规则的间距值(1、Line , 2、Pins ,3、Vias ,4、Shape, 5、Hole, 6、BBVia Gap)
2.创建间距规则→单击默认规则→右键创建间距规则 Spacing CSet→输入名称→OK→分别设置各间距参数下的间距值,(1、Line ,  2、Pins ,3、Vias ,4、Shape,5、Hole, 6、BB Via Gap)
3.设置Spacing→SpacingConstraint Set→All Layers下的所有(1、Line ,  2、Pins ,3、Vias ,4、Shape,5、Hole, 6、BB Via Gap)的间距值
4.赋予间距规则→在Spacing→Net→All Layers→(1、Line,  2、Pins ,3、Vias ,4、Shape, 5、Hole,6、BB Via Gap)下的所有间距值
五、   置区域规则→选择物理规则(Physical→Region→单击Obiects→下的工程名称→右键创建Region→输入名称BGA或其他→OK→设置物理线宽值→在Spcing→Region下分别设置各间距值→再PCB下选择Shape→Rectangular→右侧Options→选择Constraint Region→选择层→选择区域规则名称BGA→在芯片处画上区域框即可。
六、  创建Xnet:赋予模型→选择Analyze→选择Model Assigment…点OK→选择是→在Refdes框内输入要建模型的元件编号→单击键盘Tab键→选择在Refdes框内的元件编号→点击Create Model创建模型→点击OK→关闭提示窗口→打开约束管理器→Electrical→Net→Routing→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选择Xnet→右键创建Pin Pair→选择正确的管脚对→单击OK→创建管脚对→再创建等长组或差分对→(请参考创建差分对和等长组)
七、 创建DDR等长组→打开约束规则→选择Electrical→Net→Routing→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按住Crtl键单击Net右侧的网络→右键选择创建Net Class→输入名称→OK→创建管脚对→单击网络创建管脚对Pin Pair→如有多个管脚→选择正确的管脚对点击OK→  一个Net创建一个管脚对,)按住Ctrl键→左键选择PPr管脚对或者NET网络→右键创建等长组Match Group→输入名称→ok→在Relative Delay→Delta:Tolerance→选择正确的单位→OK确定→在对应等长组下设置长度误差值→输入0mm:2mm或者0mil:50mil回车→选择某根网络做基准线→将鼠标放在长度误差值上→右键选择Setas target→显示为TARGET→OK(显示红色为等长不在误差范围内—绿色为在误差范围内→黄色为未布的线)

网友:
哎哟,不错哦,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