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CB中怎么只显示高亮元器件,其它元器件不显示???

楼主(2021-01-26):
请问在PCB中怎么只显示高亮元器件,其它元器件不显示???

网友:
按住器件然后ctrl+鼠标左键不可以吗

网友A:
    按 【  或  】,可有调整其他部分的显示亮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 【  或  】,可有调整其他部分的显示亮度

    按 【  或  】????????????

网友:
    试一下按键盘上的花括号调节下显示亮度

网友:
    在交互功能激活的前提下。你可以在原理图中选择要高亮的元件,这样在pcb中这些元件就会被高亮显示。如果你的意思是只想在pcb中显示高亮的元件,没有高亮的元件是不可见的,好像不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 【  或  】????????????

在交互选中元件时,PCB元件会高亮,此时通过按“【   】”可以调整其他元件的显示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