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钻孔时(NC Drill)椭圆形的钻孔在.drl文件中不显示?

楼主(2021-01-26):
allegro出钻孔时(NC Drill)椭圆形的钻孔在.drl文件中不显示?CAM350打开是椭圆形的钻孔不显示?怎么回事?

网友A:
allegro的椭圆钻孔本来就不在drl文件里面,椭圆孔要出rou文件:Manufacture->NC->NC Route

网友:
    使用 file-import-mill data 导入rou文件试试

网友:
    楼上一人回答一个。。。我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椭圆钻孔本来就不在drl文件里面,椭圆孔要出rou文件:Manufacture->NC->NC Route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椭圆钻孔本来就不在drl文件里面,椭圆孔要出rou文件:Manufacture->NC->NC Route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椭圆钻孔本来就不在drl文件里面,椭圆孔要出rou文件:Manufacture->NC->NC Route

    出的.rout文件用CAM350怎么打开不了。我打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把开头到%的内容删除后再导入,导入后椭圆孔比实际要大会提示“工具号码没有大小1 系统分配默认大小93mil到全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的.rout文件用CAM350怎么打开不了。我打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把开头到%的内容删除后再导入,导入后椭圆孔 ...

rou文件不要跟gerbre文件一起自动导入,按3楼的方法单独导入rou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文件不要跟gerbre文件一起自动导入,按3楼的方法单独导入rou文件试试。

用3楼的方法可以导入。但是还是会有下图提示。椭圆孔比实际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3楼的方法可以导入。但是还是会有下图提示。椭圆孔比实际要大。

    导入的时候精度设置跟allegro输出的精度一致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楼的方法可以导入。但是还是会有下图提示。椭圆孔比实际要大。

    请问一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楼的方法可以导入。但是还是会有下图提示。椭圆孔比实际要大。

我使用的公制的单位,所以我的提示是2.3622,也就是93.0mil

网友:
    在前面的基础上,导出的时候把“auto tool select”选上就可以了,图片不知道怎么搞上去: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时候精度设置跟allegro输出的精度一致没

精度设置对了。

网友(2022-04-09):
引用 楼主:
    精度设置对了。

这个好像是软件BUG,要CAM350哪里改刀才能正常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