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Cygwin的安装及在Android jni中的简单使用

楼主(2021-01-26):
Cygwin是一个在windows平台上运行的类UNIX模拟环境,是cygnussolutions公司开发的自由软件。Cygwin是许多自由软件的集合,Cygwin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重新编译,将POSIX系统上的软件移植到Windows上。Cygwin包括了一套库,该库在win32系统上实现了POSIX系统调用的API,还有一套GNU开发工具集(比如GCC,GDB),这样可以进行简单的软件开发,还有一些UNIX系统下的常见程序。Cygwin不支持Unicode,实际上,除了当前windows系统以及OEM codepages,Cygwin对其它字符集都不支持。

1、  从 http://cygwin.com/install.html下载setup-x86_64.exe ;

2、  将其存放到D:/soft/Cygwin文件夹下,运行setup-x86_64.exe,->下一步->Install from Internet, 下一步->RootDirectory: D:\ProgramFiles\cygwin64,下一步->Local PackageDirectory,下一步->Direct Connection,下一步->http://mirrors.kernel.org,下一步->DevelDefault点成Devel Install(根据需要选择安装,也可全部安装),下一步->下一步(时间较长)->完成;

3、  验证Cygwin是否安装成功:打开Cygwin,输入相关命令如,gcc -v,make –v;

4、  从https://developer.android.com/tools/sdk/ndk/index.html下载Android NDK,解压缩后将其存放到D:\ProgramFiles\Android\android-sdk\android-ndk-r9下;

5、  打开D:\ProgramFiles\cygwin64\home\Spring文件夹下的.bash_profile文件,在其末尾加入:ANDROID_NDK_ROOT=/cygdrive/d/ProgramFiles/Android/android-sdk/android-ndk-r9

PATH=/cygdrive/d/ProgramFiles/Android/android-sdk/android-ndk-r9:/cygdrive/d/ProgramFiles/Android/android-sdk/android-ndk-r9/toolchains/ARM-linux-androideabi-4.8/prebuilt/windows-x86_64/bin:/cygdrive/d/soft/Java/eclipse/plugins/org.apache.ant_1.8.2.v20110505-1300/bin:$PATH

export ANDROID_NDK_ROOT PATH

6、  打开Cygwin,输入命令cd $ANDROID_NDK_ROOT,如果显示/cygdrive/d/ProgramFiles/Android/android-sdk/android-ndk-r9 ,说明配置成功;

7、  新建一个AndroidApplication Project:

MainActivity.java:

package com.cygwinjni.android;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view.Menu;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ctivity {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TextView tv = new TextView(this);
                    tv.setText(StringFromJni());
                    setContentView(tv);

        public native String StringFromJni();

        static{
                System.loadLibrary("hello-jni");
        }
}

Android.mk:
LOCAL_PATH := $(call my-dir)
include $(CLEAR_VARS)
LOCAL_MODULE    := hello-jni

LOCAL_SRC_FILES := com_cygwinjni_android_MainActivity.cpp

include $(BUILD_SHARED_LIBRARY)

com_cygwinjni_android_MainActivity.cpp: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jni.h>
#include "com_cygwinjni_android_MainActivity.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JNIEXPORT jstring JNICALL Java_com_cygwinjni_android_MainActivity_StringFromJni
  (JNIEnv * env, jobject thiz)

     return env->NewStringUTF("Hello from JNI !");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com_cygwinjni_android_MainActivity.h文件由javah -classpath命令生成;

8、  将Cygwin定位到jni目录下,输入ndk-build命令,会生成相应的.so库。

如果有写入操作,需要:打开AndroidMainfest.xml ->选择Permissions->Add->UsesPermission->Name: 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

网友:
Cygwin的安装及在Android jni中的简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