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请问有一种贴片插座贴片后有30%不良,烙铁拖一下引脚就好,请问一下是什么原...

楼主(2021-01-26):
请问有一种贴片插座贴片后有30%不良,烙铁拖一下引脚就好,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良的现象是焊锡少?引脚歪?虚焊?

网友:
    试试增加一下走板时间

网友:
    不是冷焊问题就是焊盘或器件引脚氧化造成虚焊(IMC未生成),所以你手工补焊后电性能正常
我们平时也经常遇到过完回流焊后上调试有部分器件功能测试不正常,手工补焊后电性能测试又正常了,找原因回流焊工艺参数都正常,过去同样板并未发生同样问题,还是这批次器件引脚氧化造成焊接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