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优化求解

楼主(2021-01-26):
关于matlab优化求解的问题请教大家;程序报错截图如下,我分析报错的原因是迭代点(s,d1)改变时,(expect1,expect2)未改变,具体问题描述如下:
1.expect1,expect2是s,d1的函数,当fsolve函数按照优化算法找到新的点(s',d1')时,我的问题里时需要expect1,expect2也变化,这样fsolve的目标函数就也变化了;
2.根据上述1的描述,这个优化问题是否应该将(expect1,expect2)也纳入优化求解目标中去?这样该如何实现?
关于这样的编程问题思考了很久也没有编程思路,请求大家给予指导,我在代码中相应部分也对问题进行了表述,如果我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十分欢迎追问,先谢过大家。
clc;
clear all;
%%%  赋值外生给定的参数  %%%
wn=0.3;
wt=1-wn;
r=0.05;
beta=1/(1+r);
epislon=0.05;
phi=0.3;
y1=1;
yn2=1;
y2mean=1;
y3=1;
theta=0.9;

% 赋值(y2,s,d1)
y2=0.95:0.01:1.05;
s=0.1; %给s,d1的任意初值
d1=0.1;
x0 =[s,d1];

%在这个for循环里得到均值expect1,expect2,改变(s,d1),均值expect1,expect2也改变

for i=1:1:length(y2);
s=0.01;
d1=0.1;

%%% 判断是否紧约束 %%%
standard(i)=y2(i)*((beta/(1+beta)+phi/wt/(1-phi*wn/wt))-y3/((1+beta)*(1+r)))/(beta/(1+beta)+phi*wn/wt/(1-phi*wn/wt));
check(i)=d1/(1-s);
if check(i)>standard(i)
    ct2(i)=((1-s)*y2(i)-d1+phi*(1-s)*y2(i))/(1-phi*wn/wt);
    d2(i)=phi*(1+r)*(wn/wt*ct2(i)+(1-s)*y2(i));
    ct3(i)=(1-s)*y3-d2(i);
    mu(i)=wt/((1-s)*y2(i)-d1+d2(i)/(1+r))-beta*wt*(1+r)/((1-s)*y3-d2(i));

else
    ct2(i)=((1-s)*y2(i)-d1+(1-s)*y3/(1+r))/(1+beta);
    d2(i)=((1-s)*y3-beta*(1+r)*(1-s)*y2(i)+beta*(1+r)*d1)/(1+beta);
    ct3(i)=(1-s)*y3-d2(i);

    mu(i)=0;
end
e1(i)=wt/ct2(i);%每给定一个y2(i),计算得到一个e1(i),e2(i)
e2(i)=wt/ct2(i)*y2(i)+mu(i)*phi*y2(i)+beta*wt/ct3(i)*y3;

%%%求均值%%%
expect1=mean(e1(1,);
expect2=mean(e2(1,);
end

%我的问题中,expect1,expect2实质上是s,d1的函数
%在用fsolve优化求解的时候,每迭代一个新的(s,d1),都应该运行一次上述for这个循环,得到新的expect1、expect2再进行优化求解,
%也即(s,d1)变化时,expect1、expect2也要变化,如此fsolve的目标函数也变化
%这样一个问题没有编程思路,请求大家给予指导,如果我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十分欢迎追问,谢谢。

[x,fval,exitflag,output,]=fsolve(@(x)foc(x,expect1,expect2),x0);

function f=foc(x,expect1,expect2)
wn=0.3;
wt=1-wn;
r=0.05;
beta=1/(1+r);
epislon=0.05;
phi=0.3;
y1=1;
yn2=1;
y2mean=1;
y3=1;
theta=0.9;
s=0.01;
d1=0.1;
ct1=s*(1-theta)*y1+d1/(1+r);% ct1也与s,d1相关;

f(1)=wt/ct1-beta*(1+r)*expect1;
f(2)=wt/ct1*y1*(1-theta)-beta*expect2;
end

网友:
你这个写的啥,你foc的函数的变量f1和f2里面x的变量呢,你这个方程写的有很大问题